金手指烧断之EVGA2080ti

楼主(2021-02-19):
到手一看金手指12V烧断,话不多啊,刮板,不短了,接线,从8pin口飞线过来,上电测试一分钟左右突然之前刮板的位置又烧了,连带着主板插槽一起……卧槽了……,接着往旁边刮,挂的就只有一根金手指了,接线3.3,CLK,DAT,上电测试没问题,盖绿油固化,我拍客户回去个碰断了把金手指,就用热熔胶再外面又固定一层,因为卡是水冷,我这边没法测试,所以就打上驱动正常就可以算修好了

网友:
就是不明白,当时刮的很干净了,不知道为啥上电以后过了一会就又烧了……好奇怪

网友A:
挖矿卡,应该断掉金手指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矿卡,应该断掉金手指供电

这是个人卡,不是矿卡

网友:
好东西呀 还是水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