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修第一块主板,华擎H310C

楼主(2021-02-19):
新年修第一块主板,华擎H310CM-HDV,无图纸,无点位(某宝客服要么没有,要么不理)。
观察无外伤,测各关键点对地均正常,上cpu后跑00代码,根据检测卡灯判断卡bios,刷后故障依旧,测各点电压正常,无意中发现内存附近的机箱风扇槽电压为0,检查附近各原件,换了个电容,跑代码卡63,查资料说是dma初始化,考虑到bios版本有点高,将版本降到最低,问题依旧。考虑到跟cpu相关的设备,能把控的首选就是绕过核显,接上祖传亮机卡,顺溜亮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核显卡63代码,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还请各位支招。
顺求点位和图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亮机卡测试也能快速判断部分故障

网友A:
Asrock H310CM-HDV 点位图 某宝没有的时候找下我。

网友:
有亮机卡测试也能快速判断部分故障

网友:
没有点位图。。。。。。。。。。。

网友:
技术杠杠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rock H310CM-HDV 点位图 某宝没有的时候找下我。

兄弟哪儿搞得的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哪儿搞得的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你不知道他是专门卖图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rock H310CM-HDV 点位图 某宝没有的时候找下我。

新年的第一发还不来?

网友:
核显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有亮机卡测试,自然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rock H310CM-HDV 点位图 某宝没有的时候找下我。

这个主板的点位多少钱,便宜点来一份,

网友:
核显检修思路是什么?也有一块主板板载VGA没输出

网友:
zu传显卡,好评!!!!

网友:
我有一张华擎z97 exterme6 也是卡63 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处理 原因是插不插显卡多会卡63
表现的特点是插电 开机卡63  10秒内能跳过  如果重启 或者强制关了再重启就会一直卡63  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据说是跟bios有关,还有的说可能是cpu座子问题,等过段时间不忙了我再盘它

网友:
卡63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修无止境!

网友:
有免费下载点位图的地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