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80s不充电+适配器不开启问题

楼主(2021-02-19):
自用神舟k580s-i7,版号da0twcmb8d0,前些日子因为市电维护,市电频繁通断电多次,而这笔记本电池不行了,断电之后电池快没电时可能无法支持笔记本切换到待机状态,而是直接断电关机,也许因此对主板电路造成些许影响。当天晚上在使用过程中屏幕突然变暗(说明切换到了电池模式),然后看到windows右下角小图标显示已插入但未充电。研究发现产生了电池充不进电且单独使用适配器无法开机的问题(关机时笔记本的充电灯正常亮橙黄灯,但充不进电,没电流)。猜测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又看到迅维上说机子有电源管理芯片OZ8682L的通病,于是拆机测量。
拆机发现有1颗焊珠滚动,因为是二手机,本以为是上家修过,就没多想。首先按照图纸测量了OZ8682L的各引脚,发现其输入输出均正常,不是该芯片的问题。测公共点VIN电压只有5.35V,为偏低的电压,于是从公共点一步步往适配器输入反查,发现PQ6的5、6、7、8四个引脚的焊锡消失烧毁,估计一开始看到的焊珠就来自于这里。
用万用表表笔轻轻碰一碰竟能整个取下,取下后可以看出焊盘有高温灼烧痕迹。

取下之后再测VIN竟依然有5.35V的电压,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
如图纸所示,适配器供电正常来说是从左上角的CN7进入,形成+VA,然后经过PMOS管PQ6,形成+VAD给PQ19,经过NMOS管PQ19形成+PRWSRC,再经过PR172形成公共点电压+VIN。现在把PQ6拆下后PQ6的右边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供电输入了,可竟然测出来有电,且+VAD=+PRWSRC=+VIN=5.35V,这个电从哪里来的呢?是PQ19的G级(PIN1)的7.14V往D、S级流了吗,MOS管有这样的特性吗?还是可能有别的地方出现了短路或者其他问题呢?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也不敢贸然直接换上一个PQ6,因而前来发帖求助。

补充内容 (2021-2-21 20:27):
突然想明白了5.35V的来源,具体情况写在回复中的16L了。这个电压来源看起来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可能仅在于PQ6上了,现在等待PQ6到货后安装测试。

补充内容 (2021-2-21 20:50):
原文中猜测+VAD的5.35V电压来源为PQ19的G级击穿是不可能的,因为查了后续的图纸,PQ19的G级电压+VH28来源于另一块PU5升压芯片SLG55448VTR,该芯片的输入为+VAD,输出为+VH28,不可能自己给自己供电。

补充内容 (2021-2-26 21:57):
更换PQ6后,+VAD和+VIN恢复正常,有20V左右的电压,同时充电功能恢复正常,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21-2-26 22:25):
更换PQ6的过程中出现插曲:首次更换的这个PMOS管有问题,D、S极只有该管正常状态下一半的电阻,大致为3~4MΩ;且无论G极电势如何,D、S间均不导通;板上各点电压与装上管子前电压完全一致。更换好的管子后问题解决。

网友A:
现在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不正常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B:
先看公共点二极体值是否正常。你可以先拆了PQ19 ,PQ16 装上去,看下能正常出+VAD 么?假设+va 和+vad 电压差不多,那就不用查pq2 相关电路。如果相差0.7 V 左右,就要查PQ2 电路,因为场管并没有完全导通。这个+VAD 正常,再往后面查。

网友C:
这样应该是进液机器,处理干净,直接上管。隔离管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公共点阻值是否正常?  不正常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公共点二极体值501,这部分应该正常,因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看公共点二极体值是否正常。你可以先拆了PQ19 ,PQ16 装上去,看下能正常出+VAD 么?假设+va 和+vad 电压 ...

了解,谢谢兄弟。
测得公共点二极体值501,这部分应该正常,因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
目前在买MOS管的备件,过年物流挺慢还没到,之后装上再来反馈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应该是进液机器,处理干净,直接上管。隔离管不怕

自己用的,没进液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了解,谢谢兄弟。
测得公共点二极体值501,这部分应该正常,因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的。
目前在买MOS管的备件,过年物流挺慢还没到,之后装上再来反馈一下结果。

如果只是场效应管问题,有其他方法先让电脑正常开机。

网友:
你测下pq20 s极有没有电,如果没有,我感觉可能pq19也有可能损坏,

网友E:
还有测下PC7这个电容阻止。

网友:
把那焊盘烧黑的处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场效应管问题,有其他方法先让电脑正常开机。

把PQ19拆了,然后直接短接PQ6和PQ19的D、S级吗?虽然目前不急着能开机,想找清楚原因,但还是想了解您说的方法是这个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测下PC7这个电容阻止。

PQ20 S极没有电,我也很怀疑PQ19的G极击穿了;PC7充电后断路,表现正常。

网友:
处理干净,直接上管。隔离管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测下PC7这个电容阻止。

PQ20 S极没有电;PC7充电后断路,表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场效应管问题,有其他方法先让电脑正常开机。

直接短接PQ6的D、S级吗?虽然目前不急着能开机,想找清楚原因,但还是想了解您说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突然想明白了5.35V的来源,从PQ2得到。一开始由+VA的20.8V输入PQ2内部上方的PNP三极管的发射极pin1,然后与基极饱和导通,压降为0.7V,到达基极PIN2为20.1V,然后经过PR17为19.9V,再经过PR1为14.7V,输入PQ2内部下方的PNP三极管的基极pin5,形成发射结反向电压,压降为9.35V,到达发射极pin4,便形成+VAD的5.35V。因而这个电压的来源看起来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可能仅在于PQ6上了,现在等待PQ6到货后安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