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问题

楼主(2021-02-20):
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是用着用着USB插口上的设备就不能用了。我试了一下,后置4个口,只有1个能用,前置的都不能用(前置USB插口都换新了),打开设备管理器除了一个,其它的都有感叹号。卸载了USB,不行。重装了系统还是一样,只能在开机的1分钟左右用,之后USB就不能用了。有图片上的提示。请各位帮看看。不要笑我,G41是非常老了,该扔了,但我想学学,所以就请大家帮忙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直接控制的吧,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A:
找图纸,查USBOC信号。检查USB相关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查USBOC信号。检查USB相关电路。

G41的图纸我没有,在论坛上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的图纸我没有,在论坛上也找不到。

而且我测了一下,在出现USB不能用的时候,USB插口上的电压仍有5.09V。

网友C:
这几个电阻,一个在F_USB1 旁边。一个在后置USB 旁边。

网友:
usb 短路  系统就这样提示 看看电容和接口吧

网友D:
很难修的   基本都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几个电阻,一个在F_USB1 旁边。一个在后置USB 旁边。

谢谢,我测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难修的   基本都和南桥有关系

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测一下看看。

电阻没问题,如果这个电压还是比较低,就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难修的   基本都和南桥有关系

撞了南墙再回头。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问题,如果这个电压还是比较低,就是桥坏了。

麻烦,我再问一下。你图片上的两个电阻阻值就是G41M-D3  V1.3版上的吗?我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烦,我再问一下。你图片上的两个电阻阻值就是G41M-D3  V1.3版上的吗?我没有图纸,不知道具体阻值,

G41MT-D3 Rev 1.3 的,基本大同小异。阻值图中都有。分压,你自己学着计算一下。

网友:
检测电阻和 mos管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41MT-D3 Rev 1.3 的,基本大同小异。阻值图中都有。分压,你自己学着计算一下。

我算出来是3.2V,测出来也是3.2V,看来这块没问题。

网友E:
打阻值,看供电,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G41的图纸我没有,在论坛上也找不到。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阻值,看供电,不行就是桥了

前置,后置的数据引脚都是655左右,电压也都是5.1V。会不会是电流太小?

网友:
每个脚都是655左右。

网友A:
usb接口边的ESD二极管正常吗?可以拿掉或换一个试试看。另外一个是USB电流不能超过500MA。usb失效o时PS/2接口是否可用?

网友:
前置也用不了不好整,查排阻,排阻坏的多,

网友F:
82801DEGF。。。。桥都容易坏~摸下桥芯片,是不是局部有特别热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82801DEGF。。。。桥都容易坏~摸下桥芯片,是不是局部有特别热的地方?

桥的文字朝上,面对自己,右上角摸上3秒左右感觉有个60度左右,其它3个角都只有3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接口边的ESD二极管正常吗?可以拿掉或换一个试试看。另外一个是USB电流不能超过500MA。usb失效o时PS/2接 ...

PS/2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没问题,如果这个电压还是比较低,就是桥坏了。

今天量了一下,后置的OC信号有3.2V,没有问题。但是前置的OC只有1.6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量了一下,后置的OC信号有3.2V,没有问题。但是前置的OC只有1.6V。

那你就先修前置usb ,你后面有一个USB 可以用,应该是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先修前置usb ,你后面有一个USB 可以用,应该是其它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抠OC下拉电阻

网友:
不好搞,要有图纸和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