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5 换Type-C充电接口 把CPU烧了

楼主(2021-02-20):
联想E485 换Type-C充电接口  当时拿来时 电池能正常开机 接充电器不充电 电流为0   怀疑把Type-C充电接口坏   换了后 接电电流到1.几安后回到0.3几 不亮机 用电池开机指示灯亮屏不亮  后来测3V对在短路  CPU发烫   确定 CPU烧了  真不知道是怎么烧的 为什么  还好先给客户报了风险  要不亏大了

就是想不通换个接口 怎么烧了CPU  另外哪Type-C充电器上写的 20V  12V  5V  是什么意思  是这几个电压都能充电么????

网友(点评):
历害了,我的哥!客户只怕是气晕了!

网友:
换个接口风险这么大吗? 应该不会啊

网友:
你学一下Type-C 供电协议 CC总线 试供电

网友:
适配器能够输出 20V  12V  5V,具体要用电者自己协商

网友:
电流是怎么看的,直接接的恒流源? 直接接的话就会烧

网友:
换个接口风险这么大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就算你把接口怎么搞都不会影响后面,最多就是隔离电路,还是充电器有问题,电压高,

网友:
生死由天不由人!人生维修的最高境界顿失全无!

网友:
换个接口怎么把cpu烧掉的呢

网友:
换个接口搞坏主板。真是亏大了

网友A:
这个板子接口坏了,通常cpu也坏。板子缺陷

网友: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应该

网友:
中间还有一层隔离保护呢,隔离保护都没坏,就直接烧CPU了

网友:
没想通啊,除非还有其他的坏了

网友:
换接口能烧CPU ? CPU供电是PWM 啊  怎么能烧CPU?

网友:
是用它电源插的吗?他电源是坏的吧

网友:
烧的有点蹊跷

网友:
接口接错型号了吧,脚位不对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CPU,和桥是一体的那种,无缘无故就会烧~我遇到过一个客户的,正常用完,关机,一直插着电,第二天就不开机了,CPU坏~真是坏的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接口坏了,通常cpu也坏。板子缺陷

老哥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Type C接口中间是有供电线和数据线的,中间还有CC协议,握手成功之后会输出20伏的电压,如果产生短路信号会直接输入到CPU当中。

网友:
我可以帮你跟客户解释一下

网友:
快充协议,自动协商调整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
是不是接了可调电源才烧的

网友:
焊接短路了 哈哈  这都行0.0.0.

网友:
换接口烧u碰到过一个yoga,两个苹果是插适配器烧u,充电器不是原装的,但我没证据是适配器引起的

网友:
所以说有个显微镜很重要,装完看下有没有短路很重要。

网友B:
我擦,,这个很正常啊 ,,客户拿CPU风扇来让我帮忙换,换风扇之前我还开机看了一下,开机提示 Fan Error,,,关机,下电池,换好风扇之后,不上电了,,,,,关键是 换这个风扇不需要全部拆机,后面的盖板拿掉就可以换了,整个过程都没有接触主板,,,,换回原来的风扇也不上电了,,,,,,冤枉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擦,,这个很正常啊 ,,客户拿CPU风扇来让我帮忙换,换风扇之前我还开机看了一下,开机提示 Fan Error, ...

后来呢

网友:
客户拿着机器骂骂咧咧的摔门而去,接口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烧U了,厉害了,,,,,,,,,,,,,,,,,,,,

网友C:
这个接口连锡了吧,换接口报风险,你的客户也能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连锡了吧,换接口报风险,你的客户也能同意?

电池都能开机的,换接口报风险客户能同意修也是奇迹了

网友:
怀疑楼主用DC头直接转C口供电的   修C口机器要用专用的转接板才可以  不能直给供电

网友:
客户type-c坏了我一般不接,这个很容易内部检测电路设置cpu也挂了,容易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IO坏了,,,更换主板的IO

网友:
机主买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