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F558 CM3A76ME usb不能使用维修

楼主(2021-02-20):
故障:前后usb口都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其他全部不识别
分析:因为还有一个口可以使用,首先考虑到线路断线和供电问题
查故:检查供电和个个针脚的阻值,5v供电正常,信号脚位阻值异常
维修: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只能常考其他主板图纸,发现其信号脚位是通过电感滤波保护后才到南桥,测量所有电感发现6个电感4个损坏,先用线直连测试故障解决,替换电感故障处理完毕

网友:
修好了就行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竟然一下坏了那么多电感  也是少见

网友:
电感这种东西也会坏  学习了

网友:
DELL的机器遇到过,环境问题导致的。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电感质量这么差啊

网友:
现在主板电感这么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几次都是八角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