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ISK usb数据短路、通电跳表、

楼主(2021-02-20):
联想15ISK USB 数据短路、确定桥肯定是坏了的、
直接订桥SR2C4 成本就要小300 块了、但是包上机的、不包上机的会便宜一些、
换好桥以后通电还有跳表的情况、说明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主要查保护隔离电路、发现保护隔离的第一个mos管S级电压有跳变、不正常、
换了24780S也不行、那就直接飞跟线吧!
飞线后故障修复、
总结 : 换桥+飞线保护隔离、

网友:
这个本子不触发也是桥的事

网友:
修好的话不错

网友A:
成本都300块了,风险很大的

网友:
不充电  这样修

网友:
飞线的图不给我们欣赏一下  这样充电正常吗?

网友:
这个桥太贵了

网友B:
G级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C:
联想也开始用这些垃圾板子了 。。

网友D:
至少得报600以上吧!

网友:
做工越来越不好

网友:
此次维修 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给大家一个实例演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都300块了,风险很大的

嗯对啊!成本都是300多了
一共要了500块!

网友:
嗯 是啊!新款的 SR17E  SR2C4 SR30W 这类的桥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得报600以上吧!

那能那么高啊! 呵呵  500块修的!保证挣200 就知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也开始用这些垃圾板子了 。。

板子还可以、就是这个桥吧!挺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级有没有跳变啊?

G级有跳变、时有时无、所以换了充放电、但是换完了也不行、就没继续往后追查、直接飞分线搞定了!

网友:
换起来贵客户同意就行

网友:
哪家买的可以保上机

网友:
这个样子充不了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