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朋友装系统!把USB接口的无线鼠标接收器压坏了!

楼主(2021-02-20):
我告诉他没找到!我买个同型号的鼠标接收器和那个旧的能不能配起来?告诉他找到了!要是知道我特地再买一个他肯定不会收的!最好让他相信是找到了!

网友A:
既便同型号的也需要做配对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便同型号的也需要做配对设置

那能不能配对起来?

网友:
去厂家才能配出来。

网友:
即使同型号也不配对的。你想想,同一个办公室里,大家同时用同款无线鼠标,能互相控制的话那不乱套了。

网友:
罗技的 鼠标,我买了 通用头,然后配对 就OK。。。。。 你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使同型号也不配对的。你想想,同一个办公室里,大家同时用同款无线鼠标,能互相控制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能不能配对起来?

先到官网看看有没有提供配对程序下载吧

网友:
成色都不一样了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