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暗屏求助!

楼主(2021-02-20):
苹果老款笔记本,进过水,屏接口腐蚀,清理干净后,开机有声音,手电筒照有显示,于是测量屏背光供电没有,往前推没有LCD_BKLT_EN为0V,有EC控制,
难道EC坏了吗,还是BIOS有问题?还是显卡?高手帮忙分析分析看看?

网友:
进水的板子 再说了还能开机跟bios有何关系?先把屏线座子换了再说

网友:
你的板号是多少, 我的图和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
水的板子 再说了还能开机跟bios有何关系?先把屏线座子换了再说

网友:
进水的多观察比分析时序管用

网友A:
修好了没哟

网友B:
测一下en没短路,q9707 2,5脚连一起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en没短路,q9707 2,5脚连一起试试看

测了,没有短路,但是连接电压又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哟

还没有,还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了,没有短路,但是连接电压又拉低了

简单,切断就拉不低了,正想告诉你要切断呢

网友:
像这种暗屏的直接强开就行了,没问题的

网友:
L9701保险烧坏了,换一个

网友:
就4个条件 供电 开启 PWM 接地

网友:
切断原来的线路 飞个开启试试先

网友:
切断之后修好了吗

网友:
测下ec的lid上拉电阻有没有腐蚀

网友:
你不知道这个笔记本有个背光升压芯片吗!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Lid信号也要查一查吧

网友:
图纸这么清楚,短接一下,能亮的话换就是了

网友:
Q9706直接链接,不就电压过去了,是不是呢

网友:
LED信号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