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楼主(2021-02-20):
联想E47A开机可以听到开机的声音,但是屏不亮,外接也不亮。加焊显卡外接亮了是花屏。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一样花屏。谢谢哪位师傅指点。

网友:
显存 没试下吗 ·· 换了显卡还是花 确定显卡是好的情况下 就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换显存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