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板的芯片在哪?

楼主(2021-02-20):
这个电源板的芯片在哪?如,mos管啊,电源芯片啊。都没看见。

网友:
220v经过变压器降压整流  要什么芯片啊,又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220V 直接用变压器变压的。

网友:
有几个继电器,看来不是电源,,,

网友:
最终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开关,电源是变压器

网友:
没看到那么大的铁么~估计经过整流桥,会变成12或24V直流电源

网友:
红蓝相间的变压器在那,需要电管芯片?

网友:
变压器变压二极管整流低压直流,,,自己看看背面跑跑图

网友:
220v通过线圈变压器降压到5至12V左右。再过整流桥。

网友:
工频变压器那么大摆在那里,你找什么芯片

网友:
仔细看了下 应该是变成12V  那个小3级管  有可能是78L05

网友:
要什么芯片啊,又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电源时序器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
就一设备供电控制版

网友:
工频变压器丫

网友:
好像看到继电器了。继电器 控制开关  电压接通。稳压器  降压 整流

网友:
路过学习,不断提升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