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069这个五脚芯片

楼主(2021-02-20):
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A:
输出去了哪里,实在没有就直通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去了哪里,实在没有就直通过去

第一脚和第五脚直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去了哪里,实在没有就直通过去

第一脚和第五脚直接连接吗?

网友:
别听2楼瞎说直通,这个是降压的,输出3.3V,输入电压从截图上看不出来,万一是19V的,直通的话后面负载九死一生。可以用1117-33芯片改一个就是了

补充内容 (2024-3-21 21:52):
19V输入的话用1117不行,耐压不够

网友:
不能直连。这个是具有控制开启信号的,固定电压3.3V输出的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去了哪里,实在没有就直通过去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这个是线性稳压器,
不能直连,更正一下,在此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