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花屏维修

楼主(2021-02-20):
      DELL笔记本花屏维修

加焊DDR

这外DDR检查方便有测量点位 检查阻值就可以知道是那粒内存有问题
修好试机中

网友:
你意思是你用着这个机子可以修内存是吧

网友:
花屏的图片不传一个上来

网友:
测量点 没交代清楚

网友:
内存插槽虚了?

网友:
DELL有 加焊桥加焊显卡修花屏的,这加焊内存的也有。高!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可不可以说具体点?

网友:
人工顶贴,混经验666666

网友:
话说不清楚就别发 有用么

网友:
换条内存不就得了

网友:
这就是加焊的是显存颗粒吧。

网友:
显存也可以导致花屏,内存好像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