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触点不上锡怎么办啊?第一张图

楼主(2021-02-20):
手机触点不上锡怎么办啊?  第一张图是索尼xzp手机 震动马达排线处,xzp手机进水后,能开机进入到桌面没两秒就黑屏,后台运行正常,更换屏幕也是这样,主板烧的两处,一处
充电尾插,已换新,第二处就是马达排线座共四个键烧掉,图2是完整的元件  准被替换,自己喜欢折腾就买了个二手显微镜,坏的xzp主板。求教各位维修手机的达人 兄弟们上锡问题。掉件点都是用针尖刮出铜点的

网友:
还有这个四方的 abd字样的元件叫什吗?

网友A:
这是掉点,不是上不了锡,要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掉点,不是上不了锡,要补点

补点

  哦买噶  至少补8个点,我这新手要找废板练练了

网友:
掉点了,,现在修好一半了,不识别电话卡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