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花屏

楼主(2021-02-20):
谁帮我看下是软件问题么》?

网友A:
这结果,我怎么看不懂
浪里白条
所以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不软件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结果,我怎么看不懂
所以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不软件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跑错了吧 看不懂

网友:
接个外接试试看啊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没见过!!!搞错了吧!!!!!!!!!!!!!!

网友:
VDDC 256V 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高手啊!怎么也联想不起来?难道显存坏了。

网友:
看结果啊。软件有了不看说明么?

网友:
这个是颗粒的问题吧 很明显

网友:
怎么也联想不起来?难道显存坏了。

网友:
菜鸟表示看不懂

网友:
加焊一下 不行就换核心了 一般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插集显再跑下试试

网友:
pico memfa.log,查看结果,打开往下拉到最底下,就有显存排列和报错,R9系列多核心虚焊,加焊核心有把握先加焊核心不行再换显存

网友:
明显是显卡问题,有2奶机吗?

网友:
花屏不是干显存就是干核心

网友:
进错测试程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