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关于液晶电视背光问题!

楼主(2021-02-20):
电视型号:海信的TLM37V68
故障:背光不亮
问题描述:背光不亮,用万能表测量背光开启,有22V电压,且用万能表测量背光开启电压时,背光就亮了,高压板换过了,这个是电源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解答下

网友A:
灯条问题,高压板保护了。换灯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问题,高压板保护了。换灯条吧

有没有办法,不让他保护那?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2021-03-28):
测一下背光驱动IC保护脚是否电压,看是不是背光保护了,如果是那就更换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