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一体机 B340 CIH77S V1.0开机不亮屏

楼主(2021-02-20):
联想一体机 B340 CIH77S V1.0开机不亮屏 ,插上外接键盘,大小键可以打开。证明开机正常,屏幕背光及屏不显示,难道是主板显示部分程序坏?

网友:
测电压了没有、?

网友:
难道是主板显示部分程序

网友:
先检查背光灯条,然后再考虑BIOS、MCU吧。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图像  用手电

网友:
显卡程序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