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Z7M-KP5GC 暗屏

楼主(2021-02-20):
战神 Z7M-KP5GC 开机暗屏,迅维上看了看,有说B26坏了,我拆开查查量B26有电压,以为没坏,量下阻值60多,肯定没电流,找了电感换好,开机正常了我上图给大家看看,第一次遇到就修的快了,位置在屏线接口背面

网友A:
这块板的板号多少?

H55
H55

网友:
清华同方主扳 的老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的板号多少?

风扇上面写的那个gi5就是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的板号多少?

或者看内存曹 下面那排字

网友:
遇见过一次,清华同方的

网友:
电流太高烧坏了

网友: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网友B:
昨天碰见这款调不了亮度,为了稳定,把b25/b26都更换。

网友C:
通病吗?还可以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吗?还可以查到?

通病,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碰见这款调不了亮度,为了稳定,把b25/b26都更换。

不用这么麻烦,换个电感就行了,亮度就可以调了

网友:
通病了  同方磨具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1-06-04):
呵呵  神州的捡钱机器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故障, 换了之后 南桥直接短路了, 忘记量一下了 会是哪里导致 屏线?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2021-09-08):
感谢分享,这种帖子建议楼主 和论坛设置下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