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主板B75G339,不触发,

楼主(2021-02-20):
华南主板B75G339,不触发,无图纸查IO

IO是IT8772E,PWRBTN电压3伏,点开关不拉低,

当查到33脚PSON笔尖触动开机了,以为虚焊 加焊,依旧开关不能触发,但拿镊子触动33脚又能开机,开机烤机一切正常,各大神说说该怎么办?手上没有可换的IO。

网友:
33对地加个电容试一下,不行还得换芯片

网友:
更换io芯片

网友A:
还可以通过S3信号加三极管控制PSON脚。

网友:
换啊  不换不行

网友B:
【已解决】是开关到io断线了,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io到电源开机线的线断,哪个品牌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通过S3信号加三极管控制PSON脚。

能不能说一下原理

网友:
明显的开关到I/O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是开关到io断线了,谢谢大家支持!

你这个是用什么补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短线了,开关那里信号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