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0 闪屏 求助

楼主(2021-02-20):
1.放久不开机,1分钟左右后闪屏。但之后开机一样闪屏?谁经验丰富告知下, 是屏幕还是主板。 谢谢!

网友:
还是跟屏有关系大,换个屏测试啊,送修吧,你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嗯,不是专业,就是想自己动手。会不会和排线有关,这个接外面显示器正常

网友:
排线可能松动,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
屏供电和屏,输出有没有转换芯片,还是直通桥,这几点都要检查

网友:
估计屏幕坏了,

网友:
供电 或者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A:
外接屏试试 如果还闪  那就是主板  不闪就是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屏试试 如果还闪  那就是主板  不闪就是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不闪

网友:
也可以先外接试下   一般屏的可以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屏试试 如果还闪  那就是主板  不闪就是屏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器正常。不闪

换屏 了!看看  要不就测试一下 屏的供电

网友:
把屏幕刷新频率更改小一点试下。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如果不是做这行的,建议找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感觉是供电问题,查屏供电电路,不可能里面的LED灯条全部坏掉。

网友:
屏幕,主板,都有可能,动手能力弱的话,最好送到专业维修店修,遇到很多非专业人员自己拆屏,然后烧CPU,烧主板的,得不偿失

网友:
已经确定是屏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