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主板HDMI外接显示器

楼主(2021-02-21):
联想的G410笔记本,屏幕碎了,不想换屏了,直接把主板拆出来其他东西扔了,结果发现接HDMI口开机键盘盲操作都可以,但屏幕就是不亮,刷过BIOS还是无法解决,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开机后按win+p 切换一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按win+p 切换一下 ,

原系统盘没了,盲操进pe试过win+p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系统盘没了,盲操进pe试过win+p没用

那就用VGA吧,VGA不用设置也可以直接显示。

网友C:
有的必须切下才可以的 直接外接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VGA吧,VGA不用设置也可以直接显示。

家里没VGA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必须切下才可以的 直接外接不显示的

那就是没救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