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端口的描述

楼主(2021-02-21):
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通用输入输出。有时候简称为“IO口”

JTAG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FPGA器件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相关JTAG引脚的定义为:TCK为测试时钟输入;TDI为测试数据输入,数据通过TDI引脚输入JTAG接口;TDO为测试数据输出,数据通过TDO引脚从JTAG接口输出;TMS为测试模式选择,TMS用来设置JTAG接口处于某种特定的测试模式;TRST为测试复位,输入引脚,低电平有效。

SPI是串行外设接口的缩写。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并且在芯片的管脚上只占用四根线,节约了芯片的管脚,同时为PCB的布局上节省空间,提供方便,正是出于这种简单易用的特性.

UART,全称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是电脑硬件的一部分,将资料由串行通信与并行通信间作传输转换。具体实物表现为独立的模块化芯片,或作为集成于微处理器中的周边设备。一般和RS-232C规格的,类似Maxim的MAX232之类的标准信号幅度变换芯片进行搭配,作为连接外部设备的接口。

DRX(非连续接收) Discontinuous Reception
UE在一段时间里停止监听PDCCH信道,DRX分两种:IDLE DRX,顾名思义,也就是当UE处于IDLE状态下的非连续性接收,由于处于IDLE状态时,已经没有RRC连接以及用户的专有资源,因此这个主要是监听呼叫信道与广播信道,只要定义好固定的周期,就可以达到非连续接收的目的。但是UE要监听用户数据信道,则必须从IDLE状态先进入连接状态。
而另一种就是ACTIVE DRX,也就是UE处在RRC-CONNECTED 状态下的DRX, 可以优化系统资源配置,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约手机功率,而不需要通过让手机进入到RRC_IDLE 模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例如一些非实时应用,像web浏览,即时通信等,总是存在一段时间,手机不需要不停的监听下行数据以及相关处理,那么DRX就可以应用到这样的情况,另外由于这个状态下依然存在RRC连接,因此UE要转到支持状态的速度非常快。
DRX是什么参数
在TD-SCDMA中首先使用了DRX算法,但这种算法比较简单,使用单一的DRX环进行运转,只有在激活期才接收下行数据和上行授权,LTE中在空闲模式下采用的根据寻呼周期进行DRX环循环。在RRC连接状态下,采用的是多种定时器配合运作来保证下行数据与上行授权的接收。LTE中的大数据量的通信势必造成耗电量的急剧增加,从而使得电池的供应不足或造成因为耗电量加大造成的散热量加大而导致系统运转故障。而DRX功能的利用大大降低了LTE系统中的耗电量。
    LTE中的DRX功能控制实体位于协议栈的MAC层,其主要功能是控制向物理层发送指令,通知物理层在特定的时间监视PDCCH,其余时间不会开启接收天线,处于睡眠状态。
2空闲模式下的DRX功能机制
目前LTE中空闲模式下对PDCCH的监视功能采用DRX方式,从而降低了功耗,空闲模式下的DRX工作机制固定,采用固定的周期,并在寻呼时刻(PO)到来时启动监视PDCCH的功能,进入空闲模式下的激活期(Onduration Timer),在激活期需要全面监视PDCCH,在DRX激活期过去之后再次进入睡眠状态,PF(Paging Frame)表示含有一个或者多个PO的无线帧;若使用DRX,那么UE仅监控每个DRX周期的PO。
在UE开机后将会按照默认的DRX周期配置进行周期循环。在寻呼时刻到来时将用P-RNTI对PDCCH进行扰码以便解出上面的数据。
3 RRC连接状态下的DRX工作机制
在RRC连接状态下的DRX工作机制,采用的是定时器与DRX环结合的工作方式,且eNB也会保持与UE保持相同的DRX工作方式,并实时了解UE是处于激活期还是睡眠期,因此保证在激活期传递数据,而在睡眠期不会进行数据传输
在RRC连接状态下所涉及的省电方式可以归为一下三种:
1短DRX环循环。如果在UE自身配置中包含有短DRX环及短DRX环定时器,则按照短DRX环进行运行,在短DRX环定时器超时后将会进入长DRX周期运行状态。2长DRX环循环。在激活期之后或短DRX环定时器超时后进入长DRX环运行阶段。3收到DRX命令之后将会立即进入睡眠状态,进行DRX环的循环运转时期。
DTX: 不连续发射(Discontinuous Transmission )
GSM系统具有称为“不连续接收”(Discontinuous Receive,DRx)的节电方案。具体情况是,手机一直睡眠,每隔几个“多帧”(大约相当于八分之一秒的时间段)才醒来一次。系统可以指示手机每秒4次醒来检查是否有来电(DRx2),或大约每秒1次(DRx9)醒来。这种作法牺牲的是检测到来电所需的时间。在DRx操作中,处理器将关闭接收器并使自己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一个内部定时器会在经过适当的睡眠时间之后重新启动处理器。
醒来的过程实际上相当复杂。在处理器醒来之后,它必须开启RF电路的DC电压。首先它要打开并调整合成器使之有机会稳定,然后它要打开接收器的各个模拟放大器部分并指示它们执行各自的校准例程。天线开关要切换到“接收”,并且RF前端要开启。DSP要启动并开始转换收到的突发数据。一旦接收到了数据,接收器的RF和模拟部分就会关闭,同时DSP会完成对已接收数据的解码,然后处理器将决定如何处理这些数据。除非处理器需要根据这些数据采取行动,否则它就会让自己进入睡眠,直到下次被唤醒。
我们是可以简单地在突发接收之前提前足够多的时间就将所有东西都打开,以便使合成器可以调整好,并使DC自适应例程得以进行,但如果把各种电路的开启时间错开以便它们只在需要时才开启,那么几微秒的时间就可以节省几十毫安。其结果可能是,待机时的平均电流消耗可以节省多达10%,这显然相当于待机时间增长了10%,从而可能使你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
在GSM手机通话期间,RF电路的时序也是类似的,但突发接收的发生要频繁得多,大约每4.6毫秒一次,同时突发接收与突发发射混杂在一起。对于GSM所用的时隙,接收器和发送器RF以及模拟部分每个都开启约八分之一的时间。显然发射期间的功率放大器是最耗电流的,但具体消耗多少则不一定,因为对RF输出功率进行了动态控制使其信号强度刚好足够达到基站。此外,GSM还有一项称为“不连续发射”(DTx) 的功能,它使发射器在用户没有说话时跳过发射脉冲。这一功能延长了电池使用时间,因为几乎每个人用电话时都有50%的通话时间是只听不说的。定期发射脉冲仍然是需要的,以便使网络可以确认电话仍在覆盖范围内并且仍在通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