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3触摸不能用

楼主(2021-02-21):
微软pro3触摸不能用  原来是开机不显示 刷bios可以了 键盘和触摸不能用了  还是BIOS问题吗

网友:
这好像是通病,BIOS问题,需要原厂的BIOS,关键这BIOS还没几个有,就算有的也不放出来

网友:
我有原厂bios

网友:
建议再刷BIOS试试吧

网友(2022-04-19):
要合成BIOS 吧

网友:
建议再换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