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0 LA-9631P USB供电维修一例 附原理图 点位图

楼主(2021-02-21):
USB-ON上拉电阻R594故障维修一例 (4)LENOVO G400 G500 COMPAL LA-9631P DISCRETE

网友A:
直接断开这信号不就好了

网友B:
好老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出量大,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出量大,好多。

为什么哪里都能看到你

网友:
只是案例,有供电故障的先查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断开这信号不就好了

这个得看开关管的类型了。实测去掉不行,因为原来的电阻阻值已经为零了

网友C:
不知道之前什么故障,不过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之前什么故障,不过感谢分享

usb供电故障

网友:
感谢分享,要是有文字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