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V星7950 显存扫描,

楼主(2021-02-21):
一张V星的7950  各路供电正常,开机卡B2。

核显进系统,居然驱动都打上了,就是开机B2

网上找的显存扫描软件,扫了是这个情况(拆了显存扫也是这样的):

问下这是D0还是E1有问题啊,还是我的扫描软件根本不行

怎么我看别人的扫描结果和我的不一样啊,网上别人扫的结果是所有通道都显示,好的全部是---------------------------------

我的就显示2个通道

网友A:
键盘箭头。 向下移动,就出现了

网友:
显卡BIOS刷了吗

网友:
这卡是双BIOS    进系统看参数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箭头。 向下移动,就出现了

原来这样 ,谢谢老大,我太傻了

网友:
键盘向下键,就会显示其它通道数据了

网友B:
经过你们指点,我的妈呀全报错  这怎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过你们指点,我的妈呀全报错  这怎么整

加焊对应显存再测试结果对比下是否有改善,不行就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C:
大哥的软件是在哪下到的啊?给指个路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的软件是在哪下到的啊?给指个路好吗?

人家是买的,不是说了吗。网上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