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戴尔5547屏幕黑,没背

楼主(2021-02-21):
#戴尔# 戴尔5547屏幕黑,没背光,去售后检测需要换主板,回家自己拆,根据网友经验,测量屏幕排线39角40角,电压为3.6B被拉低,看电路图发现是一个6角元件损坏,果断短接39角40角,还有元件两个角,完美亮屏,还在测试中!本人不是维修电脑的,不知道是什么元件,有没有大神帮忙看看短接对以后有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3脚控制电压没问题,短接这个管子没问题

网友:
就是相当于向39-40角从13V公共端飞了一条线。省去飞线的麻烦

网友A:
这样短接是背光常亮了吧?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线路任搞

网友:
短接这个管子没问题

网友:
是霍尔元件吗

网友:
霍尔元件作用相当于磁铁开关一碰到铁就有反应作为休眠开关使用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短接是背光常亮了吧?

没有,扣盖一样灭屏幕

网友:
明显不是休眠开关

网友:
修好能用,不影响

网友:
维修常用手段,借电压

网友:
管子在此电路就是作开关的作用,控制屏幕背光的电源。短接后用电池供电,在待机或睡眠时是会影响电池的续航时间。

网友:
你和盖看看是不是休眠如果休眠就不是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