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2-21):
笔记本电池不行了,某宝上买了一块换上后出了点问题。
首先屏幕忽明忽暗,颜色变得很奇怪,一般是回到桌面会慢慢变暗,打开我的电脑或者网页慢慢亮起来,然后连接的蓝牙鼠标使用会随机断开,退回去换了几块电池都是这样。插上电源一切正常!
换回原来的电池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换回原来的电池倒是没什么问题?  建议再换个电池试试 某宝的东西不行可以找实体店看看

网友:
电池质量不好

网友:
用原装电池

网友:
换原装的电池

网友:
屏幕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原来的电池倒是没什么问题?  建议再换个电池试试 某宝的东西不行可以找实体店看看

换了几块都是这样,是不是电压低了,电池的电压能调吗

网友:
买不到原装电池的

网友:
查电池隔离

网友:
可能代用的电压低吧

网友:
那买的电池能正常充进去电吗?电量显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