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48 这个芯片叫什么名字,哪有的买?

楼主(2021-02-21):
     如题,这个芯片淘宝上都搜不到,是液晶屏的电压驱动芯片,手摸很烫,测芯片周围无短路,屏幕一开始显示正常几秒后图像开始闪、抖动,泛白等!有知道的朋友还请告知!

网友A:
怎么可能搜索不到,搜索ER=开头    RT6801GQW 丝印 ER=E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搜索不到,搜索ER=开头    RT6801GQW 丝印 ER=EH

淘宝上和论坛里ER=都不搜不到啊,你怎么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和论坛里ER=都不搜不到啊,你怎么搜到的?

你经常买就搜的到

网友C:
某宝就有卖 实在找不到你就直接发图片给那些卖芯片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就有卖 实在找不到你就直接发图片给那些卖芯片的看看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