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 LOGO处掉电

楼主(2021-02-21):
联想E480开机到LOGO处 掉电
不装硬盘 电池 进pe 到 滚动条也掉
换内存   刷bios  一样
bios下 不掉电 正常亮机

网友A:
不附上BIOS跟版号?

网友B:
换ec,不行就干cpu。百分80就好

网友:
如标题~~!

签名册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附上BIOS跟版号?

这个bios论坛多  就没上

原机备份

网友C:
断开独显供电,试试。

网友:
看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D:
手上正好修到这机子,我的是用转接头可以正常使用,原装适配器也是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上正好修到这机子,我的是用转接头可以正常使用,原装适配器也是掉电

这是为什么呢,你是用转接头插在适配器上还是可调电源上 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ec,不行就干cpu。百分80就好

这个板很薄。稍微加热就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为什么呢,你是用转接头插在适配器上还是可调电源上 正常使用?

只要用转接头,不管接哪种都正常

网友:
碰见这问题,想想都头大,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行就干cpu。百分80就好

网友:
看上去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é°èè±è°±è±cpu

我的字怎么变乱码了

网友:
看看温控,不行就换CPU

网友:
用示波器看CPU供电的波形,,看看是不是有一路没工作

网友G: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样。不知道 怎么修了

网友:
信号问题,查ec的信号,要有耐心,没耐心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这样。不知道 怎么修了
仔细查ec的信号!

网友:
现在修复了吗

网友:
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掉电后还有待机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麻烦。有示波器就好修一点

网友:
应该是某个供电不稳 导致断电

网友:
紧安全模式看看掉电不,

网友:
是bios 问题是把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个同样问题 刷BIOS无果,后面干U也一样 放生了

网友:
基本上要干CPU了

网友:
CPU供电吗?还是BIOS芯片?

网友:
建议你给懂行的人去修,别瞎整,不懂不能装懂!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进PE都不能 推荐CPU呀

网友(2021-05-01):
楼主我也同样的问你的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