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466 820-3437-B win10系统问题

楼主(2021-02-21):
A1466 820-3437-B  机子没有进水,进苹果系统正常安装也正常。安装win10就会转圈进不去系统或是转圈后黑屏没反应。有遇见的吗??

网友:
也许盘符格式问题

网友:
也许盘符格式问题。

网友:
苹果版本问题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更换一下win10的版本

网友:
板本问题,都可以装

网友A:
搞定了,盘跟本年份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盘跟本年份不一样的问题

用电磁进系统就死机,是吧

网友:
用bootcamp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电磁进系统就死机,是吧

是的,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已经搞定了

不用换硬盘也可以的

网友(2021-05-16):
先检查硬盘,内存,然后系统。可以换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