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50ti无显示

楼主(2021-02-21):
维修小白查12v供电的F3断路。求思路

网友A:
查,F3后端,对地是否短路,不短,换保险。短,查12v 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短路了!小伙子!保险不会莫名其妙的死的 大部分都后级短路

我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网友C:
短路了!小伙子!保险不会莫名其妙的死的 大部分都后级短路

网友:
检查dc-dc电路的mos

网友:
看看回帖好习惯

网友:
保险烧断了,查一下后级哪里短了更换掉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短路。二极管档互换表笔接地分别是0.95和0.5

几乎,短了,二极管档位,应该在300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F3后端,对地是否短路,不短,换保险。短,查12v mos管

不短路。二极管档互换表笔接地分别是0.95和0.5

网友:
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F3后端,对地是否短路,不短,换保险。短,查12v mos管

经过和好的显卡对比,测试的值基本一致  。冒险短路保险  结果亮机了

网友:
看看 12V后继有没有短路,保险都短路了  一般后继有大短,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小白还想修好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

可以修的,我电话13678317273,微信同号

网友:
短路保险跑机一个半小时  应该就没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