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针座换针风枪温度总结

楼主(2021-02-22):
今天给个客户换针,以前没换过,就在网上查了下那些所谓的大神一般使用多少度,按他们说的用300到320度,吹个一分半分钟就能吹下,结果完成扯蛋,这个温度吹不动原装高温锡,后来我直接上到350,还是很难吹,最后上到400度才取下断针,座子有小小变化,问题不是很大,小心点就好。

网友:
不同的风枪那个显示的温度也不完全准确

网友:
是的,这个只能自己不断尝试。上次我的华谊的机子,调到400上,结果板子都吹糊了。

网友:
我用的快克857dw,风速4.5,温度320到330,吹着槽也会焦点,但是还好,至少修好能用,哈哈

网友:
接地脚温度最高,电源脚次之,信号脚最低。看有没有大面积铜箔相连

网友:
这和热风枪的温度和风速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