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 A1369小板820-3057-A问题导致电源灯不亮(附图纸)。

楼主(2021-02-22):
机型:Apple MacBook Air  A1369.
主板型号:820-3023-A。
电源板:820-3057-A。
故障:进过水。电源灯不亮。
测试:通电,可以开机,有声音,就是电源灯不亮。
         用一个好的小板测试,电源灯亮。说明小板故障。小板型号为:820-3057-A,有3个功能:供电,声卡,电脑开合检测。3个功能都需要大小板排线传过来的3.42V供电。
        根据图纸检查发现U6901的3.42V供电部分有腐蚀,处理了几个腐蚀点还是不行,最后飞线解决。

结论:3.42V不正常,会导致电源灯不亮。A1466可能有同样问题。
附小板820-3057-A图纸。

网友:
注意:小板和大小板排线问题可以导致macOS非常慢。
修好的小板运行WinPE正常,但是安装和运行macOS非常慢,不知道哪个信号不正常?
最后还是换了小板。

网友:
小板点位,有吗?

网友(2021-11-25):
谢谢大佬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