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241 不出CPU 电压

楼主(2021-02-22):
TPN-Q241  版号 DAG3JBMB8D0  REV  D  CPU=SRK3X  PCH=HM470    EC=5570  。目前找不到图纸。机器进水。据客户说是进水后吹风机吹后开机没反应。拆机板子下还是水珠。目测CPU的一组MOS烧糊。最后确定MOS是AONY36356,后经过比对应该AON6994可以替换。换后,这个电压出来了,可和CPU相连的其他5个电感不出电压。电源管理 MP2949A。二级管理MP8693G.参考其他图纸,这个换MOS的电压1.06V估计是VCCSA.怀疑2949有问题,换2949后这个1.06的电压只有0.12v。连续换两个2949都一样。参考基地,有说2949内涵程序,有说没有程序。不出电压的5个电感打对地估计CPU问题不大,请有图纸或者有维修经历的指导联系。谢谢。(编号12345的电感就是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看不懂这种

网友:
还有这散热上的 RC   RV 代表什么  手写的1.11 和0.94  都是机器本身有的。

网友:
MP2949淘宝买的很多性能不良,拆机的(不同板号上的)可以用.
进水机认真观察进水位置腐蚀断线.
没图没点机器查找MP2949资料条件正常,VCCIO VCCSA正常不出CORE基本U废,且是击穿过管子的机器.

网友:
量一下对地阻值,如果阻值在13Ω以下就是CPU坏了

网友:
管子击穿而且是CPU供电基本是CPU坏了。19v直接烧过去了吧

网友:
cpu  估计有点悬。。。。。。。。。。。。。

网友:
果阻值在13Ω以下就是CPU坏了

网友:
那5个不出电压的电感,最大的对地6.3(6点3)欧姆,最小的3.2欧姆,看来U挂了。10代U估计要放弃了。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都是集成CPU了~搞得维修也太费劲了

网友(2021-08-28):
这CPU 阻值本身就很小

网友(2023-02-08):
烧的这个芯片叫啥有没有能提供下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