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小工控主板AIMB-258重启一次不开机

楼主(2021-02-22):
有一块研华小工控主板AIMB-258,北桥GM45,T7500 CPU,没有图纸,开机后风扇转几秒,然后自动重启一次,只重启一次就风扇一直转,屏幕无显示,测试过各个电压都有(没有图纸有些不确定是否正确),晶振有震荡,就是不开机
刷过BIOS,无效,测试过南桥和IO芯片,电压5V/3.3V之类的也都有,IO给南桥的复位信号也是高电平,IO型号W83627UHG,CPU和内存都确定是好的,另外此板有两个集成网卡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主板的,下一步不知道该干哪个,是IO芯片坏的可能性大还是桥有问题,或者是网卡也会导致此类问题?还望大神们给个指导啊,多谢多谢

网友A:
cpu,内存供电正常吗???时钟复位都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内存供电正常吗???时钟复位都测了吗

都正常,刷bios

网友:
先量电压

网友:
都干了 都正常就有点不好搞了

网友:
我怀疑是时钟芯片 !!  测量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跟 电压 或者示波器

网友:
先走一片电压测试,开机时序

网友:
创见的内存,换过内存试过吗?

网友:
分析的已经很专业了

网友:
跑码了吗?

网友:
懒得修了,没专业设备,没时间,你帮我修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