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0-13 PM_PWRBTN_R_N 一直低电平

楼主(2021-02-22):
客户送修 之前是不触发  一看老故障  直接拆内置电池同时CMOS 放电  解决故障!客户拿回家1一天返修!这种机器去年修了3台  都是直接拔掉内置电池就OK了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返修后发现EC发给CPU的PM_PWRBTN_R_N  一直是低电平  。EC 的待机电压  复位   AC_PRES  LID 检测都是3.3 正常!EC 换过 买的全新 自己论坛下的程序刷的! 故障一样!把PM_PWRBTN_R_N  EC这段脚挑起来测量 还是低电平! 就算程序不对  也应该是高电平 只是不跳变而已!  8M的BIOS 也刷过了!

EC 是KB9028Q    !有没有修过这个毛病的同行帮忙解决下啊! 拔掉CMOS电池待机是0.026 按理说开机一次以后会正常恢复到0。006左右的!  论坛那些短路的通病点都检查了 无故障!

网友:
找楼下大师

网友A:
PCH部分待机不正常,这是桥内部上拉的

网友:
要是桥拉高的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部分待机不正常,这是桥内部上拉的

兄台确定? 之前接触到的  这个信号都是EC 内部自身抬高  和桥无关系啊!以前都是翘起引脚来判断 是后面桥拉低还是自身不发出 !

网友:
待机的时候发现RSMRST  是低电平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再修的兄弟帮忙检查下呢!

网友(2021-03-24):
我的电脑是ec坏了,待机0.044a ,nb680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481-1-1.html这里有ec bios 试试

谢谢 他的EC 我换了 BIOS 刷过了!

网友C(2021-05-21):
我正好碰到一台一样的笔记本   同样的问题    论坛有个人发了贴  我没权限看不到 估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好碰到一台一样的笔记本   同样的问题    论坛有个人发了贴  我没权限看不到 估计是通病

最后 修好了  还是去TB买了剪版的EC   论坛提供的EC 程序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