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个EVGA NEX750B电源维修续…

楼主(2021-02-22):
换了两个贴片电阻,一个103和2R0,短接绿线+黑线风扇正常运转了,高压区贴片三极管也有15输出了,输出+5V只有4.6,12V变成13V多了1V,蓝线-12V只有-11V,PG信号为0

红线为3.3V输出端连接6.3V2200uf的电容

调节定位器后:12V,3.3V正常,-12V和+5V还是异常

初步判定电容问题,也不排除其他贴片电阻问题,暂时先修到这了,有这方面维修的大师给个方向指导,

网友:
最后一次通电测试的电压

网友A:
电位器不应该动,没修好就是没修好,调是调不好的,

那些几十欧-----101之类的贴片也要检查下,有电位器的电源就是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不应该动,没修好就是没修好,调是调不好的,

那些几十欧-----101之类的贴片也要检查下,有电位器的电源就是坑货。

这款电源是比较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