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老本HP520(LA 3491P)的max8734A无3V 5V电压

楼主(2021-02-22):
最近自学笔记本电脑维修,手里有一台老本HP520(LA 3491P),用适配器或开机都不开机,拆机后3V 5V电感无电。公共点B+对地阻值524正常,3V 5V电感对地阻值144正常,CPU供电电感对地阻值20也正常。插电源适配器,量得MAX8734A各脚电压如下:1脚0V 2脚PGOOD 0V,3脚ON3  2.00V,4脚ON5  4.79V,5脚ILIM3 2.00V,6脚SHDN# 18.7V,7脚FB3  0V,8脚REF  2.00V,9脚FB5  0V,10脚PRO# 0V,11脚ILIM5  2.00V,12脚SKIP#  0.15V,13脚TON  5V,14脚BST5  4.74V,15脚LX5   0V,16脚DH5  0V,17脚VCC  5.00V,18脚LDO5  5V,19脚DL5   5.00V,20脚V+ 18.7V,21脚OUT5  0V,22脚OUT3  0V,23脚接地 0V,24脚DL3   5V,25脚 LDO3  3.35V,26脚DH3  0V,  27脚LX3  0V,  28脚BST3  4.73V 。另外测得DL5脚对地阻值624,DH5脚对地阻值584,DL3和DH3也如此,按理说应该DH比DL阻值要大啊。DL5 和DL3为什么持续高电平?请高手们给个继续检修的思路

(2)HP COMPAQ 520 COMPAL LA-3491P.pdf

网友:
是不没触发,

网友:
这算正常吧?是不是3v5v触发后才出来的?LDO 3.3  LDO5.0都正常呀,检查触发电路吧

网友:
不是应该在待机时3V和5v电感处就要出现电压的吗?

网友:
吧?是不是3v5v触发后才出来的?LDO 3.3  LDO5.0都正常呀,检查触发电路吧

网友:
这个老的机器感觉3v 5v的阻值并不正常,猜的。还有这个芯片。为了测试3v、5v后级是否短路,3v 5v可以人为的改成提前出来,但测试完了,一定要改回来。

网友:
18.7V的电压,保护隔离完全过了吗,建议查一下保护隔离,另外条件允许的话,换掉2个复合场效应管,和3,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