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进系统,无显示,检查哪里?

楼主(2021-02-22):
问题描述:一块RX474显卡,开机无显示,电脑嘀后能进系统,通过Radmin远程能看到系统界面,也发现驱动正常,在远程Radmin下跑FurMark(甜甜圈)测试,拷机也正常。就是连接主机的显示器无法显示。
请问,应该检查显卡上哪个部位,哪些元件?

网友:
检查显卡主芯片,供电

网友:
这个明显的接口电路啊。VGA  HDMI   DVI   DP  这些接口

网友(2021-04-07):
能进系统,你首先要确定是不是集显进系统了,如果确定独显能进系统,怀疑下接口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