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是华硕主板的通病,大家遇到的话可以注意一下!

楼主(2021-02-22):
客户的华硕Z97-P,跑码b2,显示器左上角一横杠,可惜忘了拍图片,以前也遇到过华硕B85也是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都是网卡工作不正常引起的,今天这片换了一样的网卡搞定!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搞定,谢谢分享

网友A:
不一定是网卡,也有可能是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网卡,也有可能是桥

别动不动就是桥,除了桥短路不触发,只要是能触发,桥坏的很少,很多修不好的主板都是桥来背锅。

网友:
楼主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下次遇到就可以分分钟收费了

网友:
桥短路不触发,桥背锅的太多。

网友:
这网卡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可以改BIOS屏蔽网卡。

网友:
多来通病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网卡,也有可能是桥

不是网卡坏  就是IO问题  修过很多块  跟桥没关系

网友:
先拆了试试,再换上好的。

网友:
我遇到两块华硕一个h81,一个z97和楼主一样现象,结果换io搞定

网友:
拆了网卡不知道会不会好,我遇到一样问题,拆了网卡还是一样,没修好!

网友:
没有碰到过网卡坏的。

网友:
你测到什么了,判断出来是网卡坏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大师们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动不动就是桥,除了桥短路不触发,只要是能触发,桥坏的很少,很多修不好的主板都是桥来背锅。

你多看看群里的帖子吧
外设 io 网卡 桥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