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主板只能上G系列,不能上I系列,为什么?

楼主(2021-02-22):
今天修复了一片华擎Z87。这货如图。但是奇怪的是,放G1840就可以点亮,放I5,或者E3(有装显卡)的CPU只是风扇转,没有点亮。
不知道哪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就这板。。。之前故障是无触发,现在是G1840能点亮,I5 4570无法点亮。不知道哪出错了?

网友:
台式机现在不都是换主板

网友:
一般先刷官网最新BIOS

网友:
高度怀疑bios版本不支持你说的i5和E3系列的CPU,请先试着升级一下bios版本,再试试

网友:
估计是BIOS

网友A:
这主板可是高档芯片组,不可能不支持I54570。主板问题,上I5后主板是那样问题。

网友:
看帖回帖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可是高档芯片组,不可能不支持I54570。主板问题,上I5后主板是那样问题。

大概是什么问题呢?不好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