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U VID电压识别问题

楼主(2021-02-22):
这里有一台西门子的工控机,迅驰二代760的CPU,主频2.0,开机显示找不到CPU串号,BIOS里面CPU TYPE显示乱码(正常是显示CPU主频率的),对比发现好的主板CPU电压是0.9V左右,坏的主板电压是1.5V,CPU供电芯片是ISL6217,看PDF的VID表坏的对应的确实是1.5V电压,好的是0.9V,我怀疑就是CPU识别不了型号导致VID也识别错误电压偏高,那么问题来了,这个CPU是由谁来识别的呢?BIOS吗?还是南桥,现在开机进系统马上死机。我换过南桥,加焊脚座都没有用。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补充一下,我硬改VID成0.9V也是识别不出CPU型号,还是死机

网友:
CPU的VID 由CPU电源管理芯片识别。貌似没南桥什么事吧

网友:
CPU输出错误的VID,有这可能?

网友:
刷个BIOS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