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记录仪不开机

楼主(2021-02-22):
哪位老司机有这板子的图纸,执法记录仪型号:警翼K5  pcb型号:V5-M-MI5100-TB20-V09  如下图:

网友A:
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可以触发,开机电流感觉不够,屏幕不显示。求助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
直接干大芯片就得了

网友:
没电路图。不会修这玩意

网友:
这些东西没图纸的,只能瞎搞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可以触发,开机电流感觉不够,屏幕不显示。求助大神们给个思路

电流不够是不是有的供电没出啊

网友:
好家伙,执法记录仪都收的吗

网友:
干大芯片了

网友C:
让客户拿台好的对比。

网友:
这个玩意不好搞,没有一点资料

网友D:
这属于保密设备啊,怎么随便就拿来修,他们自己不会自己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属于保密设备啊,怎么随便就拿来修,他们自己不会自己修吗?

设备不是保密的,到处都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够是不是有的供电没出啊

没有图纸,不知道哪里该有电压哪里不该有电压,需要多高电压也不知道。迷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客户拿台好的对比。

这个想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属于保密设备啊,怎么随便就拿来修,他们自己不会自己修吗?

bd都不是全部会

网友:
安霸方案啊,很多行车记录仪都在用,只是使用场景不一样啊。

网友:
收了好几台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保密设备也能修

网友:
干大芯片就OK了!!!加油!!!呵呵呵!!!

网友:
牛B这东西都能修。。。。。。。。

网友:
回收废旧店经常见到,就是不敢收回来

网友E:
注意供电,按钮,小电容,贴片二极管、芯片供电复位脚,甚至存储卡或许有惊喜,不得以别动芯片。。。

网友:
修不好是不是管吃管住

网友:
机密毛、不连网不就行了、银行的机器我经常修、还有法院的

网友:
你想多了这种机器不可能有图纸、忙修吧、

网友:
真是奇葩,用这个的都是有钱人,还用修啊,直接换新,反正都是报销!!!!!!!!!!!

网友:
量开机键
有跳变信号,开机电路正常,系统或者主控问题。
无跳变信号,主控无供电或者主控问题。
根本就没有电压,先看主控供电,有就是主控问题,无就是供电问题。
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网友:
这个还有HDMI接口啊   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供电,按钮,小电容,贴片二极管、芯片供电复位脚,甚至存储卡或许有惊喜,不得以别动芯片。。。

多谢提醒,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