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宏基E5-571不充电,显示225%问题

楼主(2021-02-22):
同行送来一台宏基E5-571笔记本,版号LA-B991P,问题是充电一直显示225%,拔掉充电器立即关机,单用电池不开机,装不装电池都显示225%,同行买回来一个新电池装上问题还是一样,同行解决不了就送来了。
首先量主板上电池接口,1脚和2脚都是3.3v正常,3脚0v正常,4脚3v正常,5脚3.3v正常,6脚0v不正常,6脚应该是3.3v电池才能充电。看图纸知道,6脚通过一个电阻PR209和一个电阻PR12后连接EC78脚,量通断,EC78脚和电池接口6脚不通,判定是中间断线。果断从PR209一端飞线到PR12一端,然后开机再量电池接口6脚有3.3v,装上电池进系统显示可以充电了。
总结:EC78脚到电池接口之间的数据线断了。没有技术含量,会看图纸就能修好。

网友:
以后多多分享经验给你加分

网友:
我去你这飞的也太长了吧。估计是到EC哪里的焊点腐蚀断了

网友:
飞线很长,,用胶布盖住

网友:
原来SMB通讯故障会造成225%,学习了。

网友:
哥哥焊盘上一条常常地蛇

网友:
这个总线断了,等于就是和没装电池一样,有些机器没装电池也会显示225%

网友:
曾碰到这款机器,WIN10出现充电225%,装回WIN7就正常了,也没研究是啥情况。

网友:
看见255我还以为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看帖回帖好习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看帖回帖是一种好习惯,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线飞的够长的 老哥技术厉害 分分钟解决问题

网友:
单用电池开机之前,ec要通过sm总线检测电池状态。检测不到不启动电压。

网友:
12脚是电池正极,怎3.3呢

网友:
简单直接,一看就懂,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