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先马刺客430

楼主(2021-02-22):
哪位知道先马刺客430电源,待机电路c507  c508电容旁边的R75是多大阻值,色环看不清了,知道的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我好像有这个电源,明天看有时间给你量一下.

网友:
我也有,给你看看吧

晚上临时拍的图,凑合看吧,色环应该是---棕金黑金,很奇葩的色环(第2环金色),
我这个修好了,记得就12V偏高,其余电压正常,不敢用,也懒得花时间再研究它。
都说这个电源不行,问题多,练手还行,上机不靠谱,
我这个主变压器上的出厂信息是1503,那么整个电源成品就是15年第3周以后生产出厂的,去年就坏了,

你的修好了,麻烦反馈下12V的测量结果哈
有1张是开了闪光灯拍的,另外1张是没开闪光灯拍的

网友A:
谢谢你!我的还没修好。电阻烧了一大片,配件还没到,好了的话给你测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的还没修好。电阻烧了一大片,配件还没到,好了的话给你测量下。

这电源坏一般都是5V电压升高了,我这个电源就烧了一片,电路板都碳化了,看电路12V检测应该和5V有点关联,待机变压器旁边C26电容损坏会引起5V升高烧毁电源,你的12V偏高先检查下5V电压是多少,再查下C26电容。

网友:
听我的  扔了吧~

网友:
先马刺客430电源通病-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725-1-1.html
别人的经验,

我的经验是功率肯定是不够的,铭牌上说有300W绝对是吹牛了的,能稳定带250W还差不多

缺什么料,再跟我说下,我再给你看看,

网友:
这个还有维修的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