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5000 不触发

楼主(2021-02-22):
联想小新 5000 不触发 这台机器 来时没有3V5V 烧了一些芯片,现在芯片都换上了,3V 5V 也出来了但是不触发待机0.022A. 看了一篇文章发现USB_ON#处于高电平就不触发,U2也换了还是USB_ON#还是高电平,EC买的是剪板的,大家有没有维修过这种情况呀,这个USB_ON#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变成低电平呀,结果巧的是今天又接了一台小新USB_ON#也是高电平,不过后接到的这台CPU挂了,看来这个故障是通病,有没有维修过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
南桥是不是烧坏了。 也就是CPU挂了吧

网友:
感觉不用纠结这个信号啊,按上电时序修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