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kp7g1按下开机电流上800多立马掉电

楼主(2021-02-22):
如标题,猜测有短路,原先以为是开机键问题,拆开后并不是开机键问题,请指点指点,启动就马上掉电,电流1安多

网友:
秒掉的话可能是短路,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是少信号 电压了

网友:
看看显卡电压   cpu电压有没有出来啊,实在不行上示波器

网友(2024-07-13):
我现在修一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