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0 不触发

楼主(2021-02-22):
6-71-w65s0 不触发,待机0.01,触发后0.03,1,有触发动作  先考虑二级转换电压 出没出来。来 发现U46  7 8脚 输出才1V多正常应该为 3.3V 换U46 还是不行 1V多,像是有负载拉低了,烧鸡 电流不到1A 烧不出来。没头绪2,按照时序老老实实查吧,检查到  SRTCRST#发现为2.8V 电压偏低,究竟是桥拉低了 还是上拉电压低呢测量RTCVCC 也才2.8V,这个电压并不是常规的 用双二极管发出的,而是U44的11脚提供的,U44 带负载能力偏低,手头无这个芯片,改线路用双二极管提供RTCVCC  测试OK.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A:
没有配图,不查图纸,根本不知道你说的U46与U44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图,不查图纸,根本不知道你说的U46与U44是什么鬼。

给修到这个主板的人提供思路,懒得上图      嫌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