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技嘉GAB75-D3V主板自动上电 欢迎围观

楼主(2021-02-22):
故障现象:插电自动上电,不显示

测量绿线电压有1V左右,应该是没有完全被拉低。

先修好自动上电再说;打开图纸追查PSON信号去处
根据图纸得知PSON去往三个地方,1,24针插座旁边的贴片电容,测量电容二极值正常

2、-PSON信号还去往Q65场管G极,与Q51PNP三极管相与产生内存主供电使能信号
测得这个场管值稍微有点偏低,难道是这里被拉低了吗?直接拆掉Q65和Q51试试,结果还是自动上电

3、-PSON还去往ITE8728F IO芯片,前两个地方都查过了都没问题,应该是IO拉低了PSON信号,果断更换IO芯片

等待冷却后插上电,没有再自动上电,点开关触发后一次点亮

谢谢观看

网友:
这块也听好坏BIOS的

网友:
挺厉害的新手,理论扎实,手工也不错

网友A:
你这新手吊打实地学员,比如说我,我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天天喜提俯卧撑

网友:
这个io很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新手吊打实地学员,比如说我,我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天天喜提俯卧撑

实地计算机俯卧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网友:
不错,分析很到位,新手都完全可以跟着你的步骤自己操作了

网友:
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不上电,,,换IO  OK

网友:
高手,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可能会返修,这个IO坏的非常少见,应该是IO旁边的小场管坏,和PSON相连的,给VCC3放电的

网友:
积累一下经验!

网友:
哈哈哈    果然是 IO问题

网友:
看了一大堆IO,BIOS问题的,我修了那么多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好事呢。。。

网友:
排除法解决问题。

网友(2021-07-23):
有IO换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