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换主板插槽的锡槽?

楼主(2021-02-22):
更换主板PCI、PCI-E、内存插槽时需用到长条形锡槽,把它坐在锡炉上,里面也加入焊锡,用来加热取下或安上插槽。在马云家没找到,哪里有卖的?

网友:
一般都是自制或改装的...............

网友:
有拆内存槽的bga风嘴,但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A:
自己旧版上拆啊,看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自己旧版上拆啊,看我的

风枪+电烙铁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电烙铁拆的

这个没有锡炉上加锡槽快,那个拆焊也就10秒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旧版上拆啊,看我的

风枪很容易拆坏塑料部分,,也容易变形,最好的方法就是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锡炉上加锡槽快,那个拆焊也就10秒左右吧

买那个东西能用得着几次!也不难取

网友:
锡槽适合从料板上拆旧的替换,风枪加洛铁拆下来的座子基本就废了,有时还有可能拆断线路。适合用新的换。

网友C:
拆内存插槽的比较贵,自制锡槽,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326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内存插槽的比较贵,自制锡槽,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3266-1-1.html

你这个不错,我考虑也像你这样搞一个,到时候请教你。